电源问题

楼主(2021-02-25):
客户送修的电源,型号:行家多核wd500,电容包浆,更换电容后短接绿线,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要从哪里下手维修?请大佬们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运气好用的是温控风扇,不行就是保护了。
没炸保险,没烧焦元件,就拿快低端好板子试机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