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灵(杂牌)H61FEL3-A0 REV:5.0不开机

楼主(2021-02-25):
用户送修告诉不开机风扇不转。换电源盒故障依旧,拆下来,检查到电源24针绿线无5伏,拔掉重插,有了,再短接power on,没了。这个是好的。换个思路无意间发现4插12V短路、取掉CPU不短了,以为CPU挂了,想想英特尔处理器坏了的少见,找个双核处理器安上,那个CPU风扇没动,万用表量上下管op220,op221反复量十几欧,料板取件两个都换,换回原来的CPU,亮机了。

维修前主板靠近音频输出的Q79 BR78l05输出和地短路,取下24针插头多放置一会儿,就不短路了。走了些弯路。

亮机图

网友A:
我的也是不开机,人家建议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