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2254G量产、开卡、教程、短接、m.2固态、建兴固态、LITEON CV6-8Q128

楼主(2021-02-25):
硬盘型号:M.2-LITEON CV6-8Q128 - 128GB(建兴)

板号:CV5-8Q256-Main,Rev.01

板载主控:SM2254G AB ,N04P75.00

闪存颗粒:海力士-H27QFG8PEBLR(64G x 2)

缓存颗粒:海力士 - H5TC2G63GFR(DDR3,256M x 1)

开卡USB转接板:随便找了个USB硬盘转接板,转普通m.2的就行

开卡软件版本:SM2246AB_MPQ1124A_FWQ1112A(看下面图片,抬头复制别人的,一个字懒)

短接跳线:首次识别需短接JP1-TG(短接识别后如果开卡过程中提示ISP不能正常开和关,那么量产时去掉短接),如能正常识别无需短接;Pretest量产时根据你实际情况去选择坏块的处理。

SM2254G是SM2258H的马甲,是慧荣提供给OEM厂商的专用型号。另外此SSD实际闪存颗粒型号为H27QFG8PEBLR,Q0612A版本自动识别出的颗粒型号是错误的,但是参数基本一样就可以开卡,不要在意。后期如有更合适的量产版本再做更新。

一般使用过慧荣量产软件的都知道怎么使用就不但多解释了,直接看图(按照我的图、设置就ok了,)

,然后可以看到下图的样子

最后量产完成,看图自己看第一张,
慧荣SM2258H主控固态硬盘在很多的品牌上都有使用,而这里分享的是它的多闪存支持的版本,内含三星闪迪东芝海力士闪存的固件,所以如果你用其他的版本无法开卡成功,可以试试此版本,也许就有支持你ssd的闪存固件,从而轻松开卡成功。
  开卡设定密码两个空格
  开卡的目的是修复固态硬盘,解决ssd无法使用或者掉盘或者首次diy的固态硬盘开卡使用
下载开卡固件(可以本站下载、也可以百度下载,只要能识别到都可以的,量产失败一般都是是设置问题,)

网友A:
哈哈   终于找到你啦   固态硬盘有希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终于找到你啦   固态硬盘有希望了。

修好了,记得过来帮我加分

网友B(2021-03-29):
解压不了,有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压不了,有密码

那个有密码,我发的附件有密码还是,上面教程的网站有密码;
你随便下载一个sm2258h的量产开卡工具就可以了,按照教程一步步操作就行

网友:
一直卡在这一步,我看了下设置也和楼主一样,但就是这步过不去,请问是哪里出错了吗?

网友:
缓存报错把,重新试下,没量产前先缓存能测试通过不(右下角DRAM TEST)
1、不行就调节缓存频率,调到最低试试,
2、调节缓存频率,调到最低试试
3、再或者是不是缓存容量、型号、品牌选着错了4、实在不行就加焊缓存颗粒,

网友:
楼主真神人也

网友(2021-04-28):
需要这个工具

网友:
参数按照上面的截图,一样就可以了,绝对ok,我搞好了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