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此问题,有点懵

楼主(2021-02-25):
可以看到视频吗

网友:
有点懵,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A:
问题都不会用文字稍微详细的说明下吗,看个视频没多大意思,转了一会,风扇停了,
电压要是基本正常,就换电容,再不行,报废做料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都不会用文字稍微详细的说明下吗,看个视频没多大意思,转了一会,风扇停了,
电压要是基本正常,就换 ...

我把他的壳掰正就直接不能工作了

网友(点评):
视频不知道什么鬼,虚焊了吧,补焊一遍

网友:
我感觉这是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昨天看好像不行,今天看可以了..........

网友B:
我说一下症状吧,这东西我测了,没有短路,但是偏偏开机就保护,ic st9s429,感觉应该是有断线,但是电源不太会修

网友B:
就是这个

网友:
现在就是求问一下这个IC的保护电路是哪几脚,我重点查一下

网友B:
刚刚又量了一下,12v这里刚开机瞬间有20,5v有12v是正常还是pwm出错了

网友:
电压高,并且跳,不稳定,随机变化,查817,及高压部分,
单纯的电压偏高,稳定不变,查431,及稳压部分

网友:
软故障,比较难修

网友:
换电容试一试

网友:
12V的输出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