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T6Ti-X5 开机掉电

楼主(2021-02-25):
战神T6Ti-X5 开机掉电

网友:
神州的笔记本很多亮机掉电的

网友:
你给大师们说下来龙去脉,最好有电流变化。越详细越好

网友:
图片?没有见到维修流程或是过程呀

网友A:
没有维修流程吗?

网友:
这算秒杀吗

网友:
同学们,目前这本本还没有修好。我是想请教大师的。

新发现。用他自带的不掉电了,因为我在迅维买的是5A可调电源。这本本是6.15A的,估计是超载了。所以掉电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维修流程吗?

还没有修好。大哥

网友B:
这个板六脚三极管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六脚三极管是通病了

具体是哪个信号

网友:
具体哪个信号可难倒人咯,它上面有五六个六脚三极管,都有可能,不是固定的哪个肯定会出问题,就跟华硕主板的排阻一个样

网友:
好直接,没看懂

网友:
可调电源功率不够也会掉电,修这个大电流的本最好用自带原配的适配器,以免走弯路。遇到过

网友:
这个主板修过一个转换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