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J5CNXX MB通病有偿求助

楼主(2021-02-25):
手上有一台板号GJ5CNXX    待机0.030A.按下开关0.026A,等过几秒电流上到0.4A再回到0.030A。这个问题应该是这台机器的通病了,有大神知道可以告知一下吗?如果搞定有偿   加微信18228452227

网友A:
干桥   修到很多了     cpu电压不出    其他电压都出    然后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桥   修到很多了     cpu电压不出    其他电压都出    然后掉电

已经订了。。等待回来换上看结果

网友:
确定换了桥OK

网友:
换桥就好了?   我的待机003   按开关有时到0.4掉电
跟你一样问题吗

网友B:
我今天也修了这一款机器,插电瞬间电流表显示0.04,立马掉,最后拆了显卡三个电感旁边的一个圆柱电容,就好了,但我往上边换了一个拆的电容,,上电直接冒烟。所以最后fheq干脆不装了。装机测试一切OK

网友:
一般大多情况是整桥,但也有少许其他情况的吧

网友:
换新桥搞定,回一下

网友:
试下电池能不能充电 如果不能充电 把充电修出来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2022-09-27):
今天遇到一列同样的故障,换桥解决。

网友:
大家都知道这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修了这一款机器,插电瞬间电流表显示0.04,立马掉,最后拆了显卡三个电感旁边的一个圆柱电容,就好 ...

装反了。要不就是耐压不对。

网友:
换桥就可以了

网友:
有台一样的,BGA焊台坏了,帮忙换一下多少钱,我发板过来

网友:
联系电话18942051157

网友(2023-03-03):
通病,干南桥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