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 桥拆装

楼主(2021-02-25):
今天在家无聊,这不又想着来刷点积分了。于是顺手拿起自己平常测试用的B75M-D3V.上BGA 拆,练下手工。首先是从BGA 上把芯片取下来。
然后拖焊盘,植球,居然没有b75 的钢网,找了个H61钢网 。把能对上的孔都对上,中间的球位置不一样。不能对上的,取下钢网后,把球一个个的手工移到指定位置
然后焊上去。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上图

安装好后,我本来想测下SVID 波形的,结果我这示波器,抓不出来,于是没测量了。于是测了一下BIOS 的CS#的波形,前面两个为正常开机的。这个机器的片选信号,在接上ATX电源会拉高。但关机后,会回到0v.也有可能是我测试的不准确。

拆了内存测的波形如下(我把中间图片去了)

网友A:
手工植球,这本身就是个技术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植球,这本身就是个技术活吧

多做几次植球,也就觉得没什么难度了

网友:
好有耐心,.................................

网友:
钢网不对位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网友:
搞个能亮机的板来练嘛

网友:
手工植球眼睛受不了

网友:
看来不是太忙!太闲的荒了

网友:
这段时间确实不忙,改天我也玩玩换桥,哈哈

网友:
额h61 p67 b75 z77的钢网不是一样的么

网友B:
请问示波器地线怎么接的呢这么丝滑?

网友:
这就是技术。

网友C:
你装南桥的时候用镊子推吗

网友:
我第一次桥直接飘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示波器地线怎么接的呢这么丝滑?

靠近bios的螺丝孔焊一根略粗的线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装南桥的时候用镊子推吗

跑完bga程序,必须用镊子轻推的。1.确认芯片是否到了指定位置。2.确认锡球是否已经完全融化。

网友:
好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