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
台电320G SM2258XT开卡参数

楼主(2021-02-25):
今天说一下开卡用到的参数
┏━━━━━━━━━━━━━━━━━┓
┃超级U盘/SSD读写可靠性测试工具 v1.8┃
┃ 2016-12-15 by hit00/mYdigit.cn ┃
┗━━━━━━━━━━━━━━━━━┛
命令行方式用法:
C:\Users\win\Documents\Tencent Files\88179096\FileRecv\urwtest_v18.exe X: [Y/N]
其中“X:”表示待测的盘符,测试数据将写入该盘根目录
“[Y/N]”表示是否写满后立即进行校验,省略代表立即校验

可用盘符列表(带“*”的为可移动磁盘):
[C:] SAMSUNG MZVLW256HEHP-000L7 4L7QCXB7 72 GB
[D:] SAMSUNG MZVLW256HEHP-000L7 4L7QCXB7 166 GB
[E:] IM3D L06B B0KB 298 GB
请输入待测盘符(只要字母,不要冒号,按回车继续,按 Ctrl-C 退出):

网友A:
这个盘坏了,数据好搞吗

网友(2021-03-28):
这个可靠吗

网友(2021-05-08):
引用 网友A:
这个盘坏了,数据好搞吗

好搞 台电的 成功率 很高 至今 还没 有 做不了的

网友(2021-11-09):
感谢楼主。按楼主的参数成功修复了一个台电240G A850。电路和芯片和楼主的一样。就是闪存芯片查不到型号。不知道是不是扩容盘。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德乐t1pro的,120g,找了开卡工具一堆,有的开出57g的,有的开出114g的,可惜都不能格式化

网友:
学习了  下载来试试 正好有一块掉盘的台电固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