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P-1060 装上电池不开机

楼主(2021-02-25):
版号 NM-B962  单适配器正常开机。   单电池开机10S左右自动关机  无法再次触发,装上电池 用适配器无法开机  换新电池一样。以为是隔离保护的问题  检测隔离保护正常。单电池公共点正常产生。充电芯片外围电路都正常。换充电芯片  故障依旧。  由于电池的 时钟和信号还会去到EC 怀疑BIOS问题,刷BIOS之后  涛声依旧。示波器测电池时钟和信号波形 单上电池瞬间有波形正常。 不开机不接适配器的情况下 时不时的也会有波形 怀疑是EC问题   EC型号 IT8226E-128 BXS   外挂程序。  定一个全新的  卖家发错   发成IT8226E-128 BXA  。。时间原因  忽略后缀  直接上机测试。  成功亮机。  大家不用再花冤枉钱卖剪版EC了

网友A:
买的ec内部带的程序就是y7000p的。难道此ec是固定的唯一一种程序吗??以后只要买对型号就行了?

网友:
有的机器换了ec也不一定会好!

网友B:
这个机子不能用转接头   不然小电池插上就会按开关不触发     必须用原装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的ec内部带的程序就是y7000p的。难道此ec是固定的唯一一种程序吗??以后只要买对型号就行了?

这款机器 EC是外挂查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不能用转接头   不然小电池插上就会按开关不触发     必须用原装电源

是的,EC会检测适配器

网友(2021-07-30):
有单独的EC BIOS吗

网友:
EC有适配器检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