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00U

楼主(2021-02-25):
进水了,版号X530UN,求图纸或者点位图!或者修到的帮我测下阻值!

网友:
机型S5300u,标题发错啦

网友:
没有图纸,盲修,凭感觉走!

网友:
那个信号名称可能写错了,大致就是那样!

网友:
断了好几条线,那个三V5V转换芯片也换了,旧版上找了一个,没看型号,大致差不多,反正机器修好了!电池也被干掉了,不太可能,充电芯片哪里进了一点点水,烙铁补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个TOP是450K电阻,主板上还有一个芯片,测量好像是650K,之前碰到一般都是450K,500K,580K,阻值差不多就代换上去了,修好后速度很快I7U16G内存!

网友:
线断了好几根,,,

网友:
没有图纸,盲修,凭感觉!

网友:
Top这个信号可能描述错误,大致是哪个意思,是450K

网友:
之前碰到,这个电阻一般是450K,480K,550K580K,实际测同板上同芯片该位置阻值是66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