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V星GT60 MS-16F41不触发不拆机维修

楼主(2021-02-25):
V星GT60不触发
去掉电池,插电待机0.018,按开关无反应。多插几次电源,看电流表每次都有个瞬间红灯一闪,凭经验感觉是有短路的,拆开底盖(想看看能偷懒不全拆机修好),打保护隔离阻值和各电感阻值,基本正常  ,但测到R33阻值001,去掉CPU阻值正常,怀疑是CPU坏,换个自己的CPU阻值变004,正常了,但是开机还是不触发. 看来不是这里问题,
然后用表把CPU旁边打了一圈,发现问题  ,PC106这里短路,阻值005,通过PU14转换,不知道什么电压,直接取了这两个电容,发现是PC106短路了,换一个上去,开机马上触发,测量电压是14V多,不知道是哪里用的,修好就行,没有拆机,十分钟不到修好了
希望对以后修的同行有帮助

网友:
每天给你来十台

网友:
大短路的机器。要么简单的不要不要的。要么修到死。

网友:
楼主运气来登了

网友:
楼主运气来登了,

网友:
LZ运气来登了

网友:
大短路   电容坏捡钱的故障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爱修

网友:
捡到钱了楼主

网友:
厉害了

1000+到手

网友:
毛线,这个才收150块,同行的,能收100就不错了

网友:
这个钱赚的快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可以烧鸡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