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轴松了,把主板烧了个洞

楼主(2021-02-26):
大哥们,帮我分析下,PD10稳压二极管在这里的作用,最主要是二极管下面的串联分压和稳压二极管之间的关系。非常感谢,看不出到底稳压值是多少,不敢更换

网友:
这跟你发的标题有毛线关系

网友A:
图纸里把型号都给你了。UDZ16B,16V稳压管。这里用做电压检测,VA电压要接近16V以上三极管PQ20才会导通,然后PQ16才会导通,才过隔离。VA电压15V以下可能就不过隔离

网友:
16V稳压管。

网友:
我也不知道,小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里把型号都给你了。UDZ16B,16V稳压管。这里用做电压检测,VA电压要接近16V以上三极管PQ20才会导通,然 ...

先谢谢你呀!还有点问题,稳压管是16v,VA是19v,也就是说稳压管会被反向击穿,电压稳定在16v,这样的话Q16场管的D极不也是16v吗?导通之后过了保隔,那S极差不多也是16v,那公共点的点不就达不到19v吗?能在说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你呀!还有点问题,稳压管是16v,VA是19v,也就是说稳压管会被反向击穿,电压稳定在16v,这样的话Q ...

你这理解不对。VA是19V的话,稳压管导通,上端还是19V,下端比上端低16V左右,稳压管下端3V左右

网友:
共同学习了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理解不对。VA是19V的话,稳压管导通,上端还是19V,下端比上端低16V左右,稳压管下端3V左右

哦!是这样的?是我太读死书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