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求助!打印机连接求大神解决,我觉得是不是无解??

楼主(2021-02-26):
一个房间,有网络,有无线,有台式电脑连网线,正常连接老式USB打印机,打印机无网口,只有USB,现有苹果电脑无usb接口,IOS
笔记本
怎么实现打印?我觉得无解!只有换网络打印机!对吗?
笔记本

网友:
打印服务器

网友:
把打印机共享出来,让局域网的所有电脑都能使用(局域网内的电脑要安打印机驱动),就应该可以用笔记本了,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同一局域网打印机共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