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电源,成功修复长城巨龙1250W,感谢迅维的各位前辈

楼主(2021-02-26):
坑人的闲鱼矿龙,没有售后,坏了不管。

这个电源的黄色大方块滤波电容两端接有放电电阻,不需要自己放电,不过还是放一下电吧,以防万一。

买了两个APW7073

一月份在闲鱼上买了一个长城矿龙1250W的电源,作维修主板的测试电源,也没有重度使用,刚用了一个月,前几天居然罢工了。故障现象是开机风扇转一下,然后断电,紫色待机5V正常,绿线有4点几伏的电压。

从来没有修过电源,以前接触的也是弱电,数电方面的东西,感觉无从下手,于是在这里搜索资料,看到一个帖子里一位前辈说矿龙的工作过程是,先产生12直流电,其它的5V、3.3V都是12V通过电源小板转换过来的。根据这个提示,我先是短接绿线,测量了触发瞬间各个电压的大小,发现除了3.3V电压偏低,其它供电都是正常的。

打开电源外壳,里面厚厚的一层灰,都结成土块了,先把土清理干净,发现主电路板上插焊着3个小电路板,跑线,发现最外面的小板是触发控制电路,中间的那个3.3V转换电路,最里面的是5V转换电路。

本来想直接把中间的那个3.3V电源小板拆下来,发现没有合适工具,不好下手,于是先把外面的触发控制板拆下来。3.3V电源小板就展现在面前了,是一个驱动芯片APW7073控制两对MOS管工作的,两个上管,两个下管,检测MOS管都正常,反馈电阻也没看出毛病,根据另一个帖子里提到的方法,先用可调电源12V接入电源小板,发现没有3.3V输出,判断应该是驱动芯片7073坏了。在淘宝购买了芯片更换,再接入12V供电,故障排除,3.3V正常。装上控制小板,接220V,短接绿线触发,风扇正常转动,12V、5V、3.3V等各路电压恢复正常。

在此感谢各位前辈

网友:
一瓦一毛钱,我也买了几个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是怎么确定主电源12V是直流的还是脉冲的,然后再选用可调电源。问题很怪请不要见怪

网友A:
哈哈,我自己看到答案了 我再仔细看了遍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自己看到答案了 我再仔细看了遍帖子

其它电压都是12V降压得到的

网友:
矿龙保护差

网友:
矿龙是专门用来挖矿的么 哈哈哈

网友:
学习了,祝贺成功

网友:
这货很是怀疑有没有1250W

网友:
同款电源,同症状

网友:
楼主 思路清晰,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个电源不会这个故障是通病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思路很清晰,高手啊复#

网友:
1250w算是大家伙来,没有修到过,之前碰到一个红色什么警的550W,炸机电源,里面一片乌黑,还是放弃了

网友:
这个故障基本上在矿电里面普遍存在一般是使用跟矿龙接近的电路都是基本坏的东西基本都差不多,转一下停的基本上不是5v就是3.3v故障如果炸保险的就是烧功率管或者pfc故障,爆电容的换好电容一对后顺便换了pfc芯片最好,还有就是肖特基同步整流炸管这个最,麻烦同步整流不会无缘无故炸的基本上还有更隐蔽故障的最麻烦是这种,还有一种是电有的但是没有12v出来这个就郁闷了通常这个故障我就不折腾拆垃圾了因为是最麻烦的一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