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25Q64BP1G 是什么BIOS芯片?编程器识别不了?

楼主(2021-02-26):
GO25Q64BP1G 是什么BIOS芯片?不知道是不是编程器识别不了,还是坏了?
今天接到2块映泰的H81主板,型号分别是:H81MDC,和H81MGC-LSP,都是可以触发无显示。因为芯片是插座式的,容易拔插,就想着刷个BIOS试试看
两个BIOS芯片上机都是检测失败,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不是已经识别到了吗

网友:
换个编程器试试,H81就是普通的BIOS芯片

网友:
GD25Q64B,型号是这个,是GigaDevice公司的25spi系列的bios芯片,可以直接识别的,是不是你的软件版本低识别不出来,ch341a没问题的,你的估计是风铃的低版本软件,找一个高版本的软件就可以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