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P1108掉电问题

楼主(2021-02-26):
HP P1108 开机1秒指示灯亮下  转下就掉电
把硒鼓拿掉 不掉电
硒鼓换过 依旧
有遇到过的吗  求助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吧?短路?

网友:
电源板大电容坏啦,好像也掉电

网友:
应该就是电源板,也就是高压板的问题。换了测试下,就知道了,感觉像短路?

网友:
兄弟,解决了没?是电机问题还是电源板有问题?我遇到的问题跟你一模一样

网友:
电源板的三组电压正常吗?

网友:
这个问题是电机问题,已经搞好了

网友(2021-04-03):
电机问题。负载短路

网友(2021-06-26):
已搞定  是链接电机的白色齿轮和圆柱之间不润滑

网友:
典型的电机负载过大,所有带电机的电子设备上都有这个情况,电机坏或传动齿轮组转动不良都会这样。从茶吧机到复印机我都遇到过!

网友:
驱动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