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 RX470D 不显示

楼主(2021-02-26):
RX470D  供电正常  核心 0.95  显存1.52   1.8开启  0.92辅助 全都有  (是不是还有啥供电没有查到?)不显示  用集显进系统不认卡  没有读到RX470D  PCI金手指阻值大体一样没有开路这样的是不是核心挂了?

网友A:
bios 刷了吗??供电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 刷了吗??供电正常吗

BIOS  刷了 两个都刷了  读了下原来的BIOS  文件应该是好的  您说的供电是哪个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刷了 两个都刷了  读了下原来的BIOS  文件应该是好的  您说的供电是哪个供电?

当然是bios供电啊 ,

网友:
你看看,针脚电压

网友:
bios供电bios供电

网友:
谢谢大佬   不是BIOS  电压问题  后面更新了

网友C:
晶振,复位呢,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振,复位呢,查了吗

已解决了  后面我发了个帖子

网友:
什么问题呢?我有张1060也是电压正常不认卡

网友(2021-04-27):
請問最後是什麼問題呢?我有一片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