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to一体机电脑bios

楼主(2021-02-26):
谁有这机器的bios

网友:
厂家售后不肯给客户发bios,并且说这种情况不是Bios的原因,明明一进bios就死了,还说不是,两块硬盘都卸下了。

网友:
没有bios的情况可以考虑网卡.声卡.内存.CPU 排查一下

网友:
好的,谢谢,内存换了,无线网卡拆了,现在就网卡和声卡没有拆了,是不是拆供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