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BGA桥的技巧

楼主(2021-02-26):
有块主板,开机有时没反应,要用手按住南桥才可开机,想加焊一下,结果焊点黏连了。如图

只有重新上锡珠焊接,我没有GBA返修台,是用热风枪焊接,为了保证焊接质量,就用电子显微镜看着周边焊点焊接,成功率百分百。

网友:
没有看明白,期待高人指点一二。要是有视频就好了

网友:
用锡浆更好用

网友(点评):
这个桥的珠子在0.6~0.76之间,你确定能用锡浆不摆珠子?

网友A:
这种珠子比较大的  用眼睛也可以瞄到它融化下沉的

网友B:
你这放大镜不错,还是电子usb的,不过这个一般肉眼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珠子比较大的  用眼睛也可以瞄到它融化下沉的

这是放大后的图片,肉眼无法看到的。焊接BGA关键是看锡珠融化下沉的状态,所以能看着锡珠吹焊很好掌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放大镜不错,还是电子usb的,不过这个一般肉眼就搞定了。

wifi连手机,usb连电脑,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fi连手机,usb连电脑,很方便

不错,我这里有几个几十块钱的玩具,不过偶尔使用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上下温度用的多少

网友D:
那这样你就不用用镊子推动核心了证明有没有焊好了哇

网友E:
楼主你是怎么知道焊点粘连的?你加焊还把桥拆下来吗?

网友:
还有,你风枪是怎么把桥吹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是怎么知道焊点粘连的?你加焊还把桥拆下来吗?

第一次焊没经验,焊的时间用360度加热3分钟,时间太长了,下沉太多了,完成后用光照射芯片周边缝隙可以看到,这个是边上两焊点黏连。加焊不拆下来,因为黏连才拆。

网友:
是的,我也是刚学习BGA焊接,没经验,锡珠放的时候很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这样你就不用用镊子推动核心了证明有没有焊好了哇

对的,此法主要就是解决这个推动容易失误造成连焊问题的。

网友:
没BGA 搞这玩意要很有耐心

网友:
学习了,这个显微镜多少钱

网友:
要多练习手工

网友:
你这是什么感光的显微镜??可以透过元件看到锡珠吗?

网友:
这个还不是很保险,风枪很难受热均匀

网友:
这种桥  不至于吧

网友:
我TM脑子一热买了个1500倍的,发现拿来做维修根本不能用

网友:
南桥没挂吗

网友:
买个bga好干活。能赚钱就买,舍才有得

网友:
usb连电脑,很方便

网友:
还是有BGA 稳定

网友:
太老了 ,还有价值维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