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 RX470D 黑屏 维修 各大供电电压附图

楼主(2021-02-26):
我上个帖子有说道  供电全都正常  不显示   进PE 后不认独显   先测试电压都有  但是0.95V 不是很稳。开始有0.95V 但是就是几秒后掉到0.5左右 排查了下 外围基本没问题  就换了发出0.95的芯片后稳了  然后还是不显示   我想到独显不认卡  会不会 显卡复位有问题  然后测试了下 复位电路  就是图上哪个红色箭头的5脚 管子电压不对  更换后  正常显示了  到此结束 附上各大电压图

网友:
不是红色哪个箭头  我去.....图上 没有编辑出来  ........................

网友A:
这个才是 标注红色箭头  参与复位

网友:
3.3复位门电路坏了,a卡有此类故障

网友:
图文并茂,上人看了一目了然。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

网友B:
没复位,集显进系统,应该检测不到显卡吧

网友:
今天遇到几片盈通574,集显卡B2 电压正常,测显存卡死。排除BIOS问题,最好还是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复位,集显进系统,应该检测不到显卡吧

对的  复位不正常  不认卡的  所以我才会想到查复位   帖子上说明了 因为不认卡 才去查的复位

网友:
学习了,有经验

网友C:
我的显卡0.95V那里最上面一组只有两颗管子的那组没有电压输出怎么回事

网友D:
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可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可调整

有些供电可调整 有些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显卡0.95V那里最上面一组只有两颗管子的那组没有电压输出怎么回事

哪一组?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才是 标注红色箭头  参与复位

复位在哪个位置啊?

网友(2021-03-31):
核心0.9福 ,那一排最上面的一颗电感上没有电压

网友:
找到了,感謝分享,學習了

网友(2021-05-14):
不认显卡就这几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