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10M-D小修2.5V

楼主(2021-02-26):
华硕H110的板子全板无供电,多数是2.5V电压没有,丝印是AMCG型号是NB671LBGQ。这个芯片很爱坏,换上新的也不稳定,有时候换上去要么不出电压,要么电压只有1v多。直接用1117改。

很简单:1117供电找个3.3V的(不要用3vsb电压),可调端(1P)找两个10K电阻,输出端直接把电感去掉,接到电感后端,接好后,不要急着上内存,插上ATX24针,开机测量输出端是不是2.5V。是就成功了。不是可能没改对。上内存后,你测量发现是2.3V,也能开机,没事用就行。上面那个图我是去掉PR511、PR512改成10K的。改完后还有一个信号要处理,就是这个芯片的PG信号,这个电正常后给内存的SPD供电,PG就是开启内存的EN,如果不处理那依旧是全板无供电,找到开启内存的电路后,直接在电感后端再拉一个线连接到内存开启电路上就完成了内存开启。每个板子的2.5V设计的都不一样,只能找点位和图纸。我把方法告诉各位维修师傅们。剩下的就靠你们自己了。如果还有更简单的办法,欢迎说出来!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操作还可以 不过叫我这样整的话我是懒得修了

网友:
你可以去和硕竞聘工程师岗位了

网友:
有原理图吗?

网友:
很好 还可以这样做 你是吃透了原理 学活了

网友:
1117供电电流偏低负载能力差所以有压降!

网友A:
原理图=图纸没有。想要图纸你得找一个叫元宵的大神,这个截图是我找他要的。找他问问吧!

网友(点评):
好技术要支持...

网友:
我是直接用3A可调电源小板改

网友(点评):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图纸没有。想要图纸你得找一个叫元宵的大神,这个截图是我找他要的。找他问问吧!

这个图片不太完整,有没有弄完后的完整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片不太完整,有没有弄完后的完整图

这个你得去问问那个元宵,截图是他提供给我的。

网友C:
这样飞线主板能卖的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飞线主板能卖的出去

这是修的,不是卖的。

网友:
我还没到改电路的地步呢,赞一个

网友D:
这个怕是不稳定 ,,供电 功率不够

网友:
师傅利害了,我看着都复杂,谢谢分享!!1

网友:
宝典级别的帖子,没有不顶的道理

网友(2021-04-07):
引用 网友D:
这个怕是不稳定 ,,供电 功率不够
用这个方法试过三个板子左右了,没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