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新手求教】苹果6S进过水,开机打表,怎么用烧鸡大法

楼主(2021-02-26):
RT!各位大神,我是个新手小白,自己买了维修工具,朋友的苹果6S进水不开机,上电直接打表,测量电池座的组织一端正常,另一端直接接地了。请问可以用烧鸡大法吗?具体烧哪里,请大神们,老师们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存心请教,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
你有料板吗?

网友:
第一端短路?

网友:
是的!应该怎么维修,从哪里着手

网友A:
可以把电源标调低 调到夹电不打表 夹电漏电那种  摸哪里发烫  在上松香 再次夹电  一般都找出来

网友B:
进水机。看看哪里烫。 把屏蔽罩拆了。 一般下面的话充电部分容易腐蚀,上面的话灯控部分容易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电源标调低 调到夹电不打表 夹电漏电那种  摸哪里发烫  在上松香 再次夹电  一般都找出来

感谢大神,按你的方法等下我回去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进水机。看看哪里烫。 把屏蔽罩拆了。 一般下面的话充电部分容易腐蚀,上面的话灯控部分容易腐蚀

请问下拆屏蔽罩温度和风速一般是多少,我的858d, 380度风俗3档,死活拆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拆屏蔽罩温度和风速一般是多少,我的858d, 380度风俗3档,死活拆不下来

基带u 的屏蔽罩不好拆。 拆不下来就剪下来好了。 其他屏蔽罩好拆的。 320都可以拆下来,大风嘴。 我是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