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N4030 板号09259-1M 通病八声报警 外接有显 屏不显 加焊显卡解决

楼主(2021-02-26):
戴尔14-N4030   板号09259-1M  通病八声报警   外接有显   屏不显  这是这个机型的通病多是屏线和显卡的问题,排除屏线的问题直接加焊显卡解决,我是客户要的急,所以偷懒加焊,不知道会不会返修。有时间的尽量把显卡取下重新值球。

网友:
高手  真真的高手

网友A:
dell 的有点奇葩,有的屏认不到也会报警

网友:
北桥 显卡同病

网友B:
这种老笔记本  优先干桥干显卡了

网友C:
重植都会返修。加焊。有点玄。

网友D:
这有什么用,返回来还要拆,浪费时间,不可能加焊能一劳永逸的

网友:
学习了,经验很丰富

网友E:
应该会返修的..时间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会返修的..时间问题,

心好慌,客户要的急,就按急的方法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有什么用,返回来还要拆,浪费时间,不可能加焊能一劳永逸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客户要的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的有点奇葩,有的屏认不到也会报警

是的,碰到过戴尔很多奇葩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种老笔记本  优先干桥干显卡了

在我这,这种老本子桥坏的话直接让客户换板子,不想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植都会返修。加焊。有点玄。

再出问题,就换板子。老本子报价低,不值得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我这,这种老本子桥坏的话直接让客户换板子,不想折腾

换板稳定一点

网友:
加焊肯定会返修,CPU风扇最好也是该常转,植球也会返修,无铅的能好点

网友G:
这种 我一般直接换板
无名小辈12138
老客户,安装省钱的法子来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 我一般直接换板
老客户,安装省钱的法子来

网友(2021-09-17):
能不能把独显干掉

网友(2022-09-03):
加焊,一般能坚持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