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进度条跑满不开机

楼主(2021-02-26):
刚开始打不开 我刷机之后就卡进度条 wifi模块拆了还是一样 wifi对地阻值全部正常 求大神解答

网友:
插爱思能识别到

网友:
能识别就是开机屏没亮

网友A:
wifi打不开,干嘛要刷机?

网友:
itunes刷机报错什么

网友:
小6现在感觉没修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打不开,干嘛要刷机?

谢谢 装wifi之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