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显示器L1950Wa 按键不好用 设置菜单乱码

楼主(2021-02-26):
一台2010年的联想显示器L1950Wa ,屏幕亮度异常,按键失灵,自动调节无效,设置菜单乱码。刷写程序成功修复!刷程序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和大家分享一下。用RT809F刷写,进度80%提示刷写失败,然后就不开机了,试了3个固件都是这个现象。本以为芯片出了问题,后来换RT809H试了下,RT809H可以成功写入,可以正常开机,功能测试都正常。

L1950WA(RTD2122L RTD2525L)RT809H.BIN

网友A:
你的809F是新版还是老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809F是新版还是老版?

18年买的 ,应该是新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8年买的 ,应该是新款

早在别的论坛看到过说809F有时候出问题,还真是。不过我手里一直用到工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在别的论坛看到过说809F有时候出问题,还真是。不过我手里一直用到工装。

差点定芯片了!结果是编程器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差点定芯片了!结果是编程器问题

嗯,有时候就是这样,一般2120类型的芯片坏了直接就是发热,或者直接有烧爆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点定芯片了!结果是编程器问题

可以找老季索要赔偿,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有时候就是这样,一般2120类型的芯片坏了直接就是发热,或者直接有烧爆迹象。

嗯嗯,学习了,我显示器修的特别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嗯,学习了,我显示器修的特别少。

十年前我这里专业做显示器维修,不过现在维修量太少太少了,市场业务萎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十年前我这里专业做显示器维修,不过现在维修量太少太少了,市场业务萎缩了。

维修的大不如前了。越来越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的大不如前了。越来越少

是的,主要是保修时间长,加上现在新显示器的价格低廉,好多客户坏了直接扔掉换分辨率更高,尺寸更大的显示器去了,所以维修业务量越来越少。电脑现在还是尚好,不过也不如之前的业务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