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主板冲洗了 可以开机但是诊断卡显示1D1D

楼主(2021-02-26):
点不亮的很脏的华硕P5Q主板,看网上水洗主板,自己洗了果然有用  晾干后上CPU上内存上诊断卡运行显示1D1D就不动了,是不是BIOS被清了?上显卡也没有显示

网友A:
插上小喇叭听声音 不插内存档什么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小喇叭听声音 不插内存档什么码

喇叭安了,刚启动有  哒 一个很短的声音

网友B:
先使用自己的测试内存看下,别用客户的那两根内存测试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使用自己的测试内存看下,别用客户的那两根内存测试主板。

谢谢,都是我自己用的哈哈

网友:
有没有充分吹干啊

网友:
吹了2天,板子上可能还有脏东西

网友:
洗的时候拆了电池没有?现在跑1d的话先清coms,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可能没有洗干净,检查一下各个插槽里面是不是还有污垢?

网友:
没有试过水洗主板,收藏了以便日后可以一试。

网友:
凡干性脏东西,都可以用扫子或加牙签清扫干净。油性脏东西嘛,确实有点难处理。

网友:
估计是没有洗干净吧……

网友:
用什么吹,自然凉干吗,得烘干才能干透

网友:
自然风  放置在干燥通风处3天

网友:
新板子的密脚集成电路我都用清漆抹了一遍,包括最小的那些8脚排阻,我让它再脏

网友C:
想知道你拿什么洗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你拿什么洗的板子

我用牙刷小水流冲洗

网友:
取电池放烤箱150度烤2个小时,有时水分在板层或桥或BGA下难以干透,通电会造成新的故障,此法新手慎用!

网友:
说的对,因为是很旧的板子才有胆量去洗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