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TX-M11 VER-1.6图纸

楼主(2021-02-26):
1037u的主板,求图纸一份

网友:
这个板子估计图纸不好找,具体现在什么问题,都检测了什么电压?

网友:
故障是开机蜂鸣器滴滴两声后,图中最下方大电感的1.2v电压消失,其它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报警看看内存,工控板怎么会有图纸

网友:
不是报警,有开机画面,滴滴两声后画面定住。
不装内存有报警,声音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