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90显卡不运行

楼主(2021-02-26):
联想G490刚来的时候开机就掉电,有时候能显示LOGO。有时候电流到0.3多就掉了。弄了一天,最后加焊桥后不掉电显示也正常,重新做了个系统。显示都正常常了,最后玩游戏的时候进不去。下载鲁大师测独显不运行。GPU占用0,跑显卡只有10多帧。下载官网驱动结果装不上了供电测得基本正常,GPU供电0.9,显存供电1.5v.这个问题有人修过没有?

网友:
靠,现在都没人了么?今天测了,开机时在BIOS界面GPU供电都正常,进入系统后独显供电就没有了,不管运行什么软件就是不出来,测得DGPU_PWR_EN,出不来,看图纸是桥发出来的,但是在BIOS界面这个是正常的。也就是说,进入系统后不能自动切换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