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6 换键盘后触摸条TOUCH BAR不亮了,己找到问题

楼主(2021-02-26):
这是一个坑人的机子,这个问题好多,应该是通病的,好多人搞不好,其实也是奇怪。把4个螺丝不上就好了。反正我也不明白。我怀疑是主板接口有问题的。
触摸条上的显示是一个接口,触摸是一个接口,这2个主板上的接口都有问题,
把4个螺丝一拆,排线不要装太正就能正常用了。不信你试试。。。

看图片。。

接口要压尾部去,斜尾部。。。。2个接口,,铁片也不要上了。要不然装壳又不行。。。。

上面那些做完,装壳就触摸不了,我最后这样解决了,用胶片插入主板后面。。。

终于可以还给客户了

网友A:
圈内黑色的是胶片?塑料绝缘片吗?

网友:
一脸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圈内黑色的是胶片?塑料绝缘片吗?

显示器电源板上拆的博一点放进去就行了。。。客户刚拿机子走,差点亏死了。为了换个键盘搞成这样。搞了一个星期,买了2次触摸条,搞来搞去原来的触摸条也是好的。浪费好多时间。。。

网友:
反正我也还没搞明白是什么问题,用东西隔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是个好经验   牛

网友:
1R5电感位置是什么电压?干扰了吧

网友:
维修不易呀 有时就搞点小东西  莫名其妙的故障都出来了  还不好解释

网友B:
螺丝孔导致意外短路?

网友:
这个我也碰上了几次,也是换键盘后出现的,我是把麦克风排线拔了就正常了,真正原因有待验证

网友C:
上面那个J4402控制触摸的座子背面,有测试点,打紧之后,测试点与壳子接触了,导致,在背面贴个黄色高温胶带座绝缘就好了,

网友:
座子的问题 换座子必好

网友:
然来那么多人知道问题的,就是没人出来解决,哎,我发贴求助好久没人理,

网友D:
没看明白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什么问题

你没看到完评论的吧,那么多人说出问题了,你还没看明白。。

网友E:
不是原装键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原装键盘吧

和键盘没关系。我换回来原装的也是一样的了,你拆过主板就会这样的这款机子

网友:
楼主只讲干活      赞                 加分

网友:
有时就搞点小东西  莫名其妙的故障都出来了

网友:
病根再哪里????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丝孔导致意外短路?

有这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那个J4402控制触摸的座子背面,有测试点,打紧之后,测试点与壳子接触了,导致,在背面贴个黄色高温胶带座绝缘就好了,

这才是正解

网友:
哪里断线或短路???加油!!!呵呵呵!!!

网友:
还是那块没弄好。

网友F:
之前只换过A1466 A1502 键盘,
A1706 键盘好换吗 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网友:
看来又是通病

网友:
肯定是哪里没搞好,这种办法明显不行的,临时应付下而已

网友:
维修是一件让人头大的事情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四个螺丝长短不一 你没有按照原来一样装 导致过孔微短 最后能查出来也是牛逼

网友:
难道是设计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只换过A1466 A1502 键盘,
A1706 键盘好换吗 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不好换,换过最难换的了,准备磨机吧,简单点,他那键盘太软了。一拉就断,只能一个点一个点的拆。我搞了2个多小时,小心的搞的,到最后还是出问题,触摸条出问题,就这样了

网友:
我遇到的是它花屛,换还是以一样。后来是线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
也经常修这款机器  目前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楼主无私奉献值得大家借鉴,分享出来也是为自己以后维修少走弯路。

网友:
维修就怕亮着的高档机器,一旦换完配件装上后不亮机,故事也就开始了

网友:
估计还是哪里漏电导致的

网友:
这个问题到没有遇到,是不是换键盘把背光子拆坏导致的???

网友:
维修正解,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G:
压根不是测试点什么事 我修那么多没说测试点碰到壳子的 如果碰得到 那也是人为造成的 根本碰不到好吗 全是toucbar显示座触点内陷

网友:
垫一层黄胶带就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压根不是测试点什么事 我修那么多没说测试点碰到壳子的 如果碰得到 那也是人为造成的 根本碰不到好吗 全 ...

支持你的观点,我也这样觉得。。反正问题找到好办

网友:
几个螺丝口贴上绝缘纸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键盘上面的麦克风固定 拆键盘时接触的双面胶不沾了 麦克风会松动 跟主板接触短路导致Touch Bar不行 在麦克风上面用美纹胶或者高温胶绝缘就行

网友H(2023-11-03):
引用 网友F:
之前只换过A1466 A1502 键盘,
A1706 键盘好换吗 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那不建议你更换比那两个都难好多有铆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