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开机几分钟后就自动关机

楼主(2021-02-26):
华硕p43本子开机3-5分钟后就关机,换了风扇仍然还是老样子,显示温度也不高,请高手赐教!!补充一下,感觉风扇转速不稳定

网友:
要测关键点的电压,不一定是高温引起关机,也不是所有的短路都一定发热,没有检测就不能作定论

网友:
三五伏,CPU供电,显卡虚焊,都有可能

网友:
楼主是做维修的还是散客?这个说明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