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2080S 换显存没报错为何还是代码43

楼主(2021-02-27):
搞了张没有修过的2080S 原因打不上驱动 软件检测发现B018错误 加焊显存还是报错 拆下来 重植还是报错 网上买了一个全新的显存K4Z80325BC-HC16 换上后检测没有错误PASS 那时候开心了 但是打上驱动还是代码43 我就郁闷了 换系统 换电脑都是一样代码43 难道我换错了 如图 对比过都是一样啊 只有SAMSUN 025 和913不一样 板自带是913 理论上对应K4Z80325BC-HC16这个相同应该没有问题吧 难道是核心问题 胡乱加焊核心有风险 三思 难道新买显存有问题? 请问大神们大概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
干核心吧,刷bios、? 加焊吧

网友:
B018这是什么位置

网友:
难道芯片方向错了?

网友:
显存检测pass没问题 主芯片加焊一下有惊喜

网友:
显卡太难了。

网友:
测量值大点试试

网友A:
三星显存颗粒有几种,这个编号不一样是不行的,你找个一模一样的颗粒绝对没问题

网友B:
核心有问题?通道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显存颗粒有几种,这个编号不一样是不行的,你找个一模一样的颗粒绝对没问题

理论上应该对应这个是K4Z80325BC-HC16通用的 问过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有问题?通道有问题?

通道没问题 全部正常了

网友C:
牛!2080就开始在修了,感觉还没过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2080就开始在修了,感觉还没过保吧

因为卖家本人手贱拆过 没办法了

网友:
跑200M的MATS试试,看看有没掉电阻,没问题重值核心。重值故障依旧可以处理了。

网友D:
关下通道就好了

网友:
通道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关下通道就好了

目前还没有技术关闭显存通道
吧 估计只有显卡厂里内部人员才懂这技术

网友:
bios 刷了码?

网友F:
我2070不认显存,能安装驱动也是43错误,还花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目前还没有技术关闭显存通道
吧 估计只有显卡厂里内部人员才懂这技术

唉,2年前就写过贴,关通道,也不会去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2070不认显存,能安装驱动也是43错误,还花屏

这种问题应该核心坏了吧!!!!

网友:
代码43不是干显存,就是干核心

网友:
这套软件可以直接定位到显存问题还是核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2年前就写过贴,关通道,也不会去找找看

这个关闭通道是适合4系列到7系列型号显卡 我都会7AC8...... 但是RTX20系列 或者GTX10 GTX9系列核心架构不一样 BIOS完全不一样 目前没有人会屏蔽 都是厂里内部屏蔽 除非有资料

网友:
有时系统问题也会导致打不上驱动的,换另一台电脑试试,你这测着都PASS了应该是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2年前就写过贴,关通道,也不会去找找看

请问怎么才能跑diag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