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P67-M主板无Cpu开启信号

楼主(2021-02-27):
华硕P8P67无Cpu供电开启,
测量 Asp 1000RAGQW  38脚 0V  正常是1.02V用点位图查跑去位置  到两个电阻 一个1K 和一个0欧 ,1K 一端接开启 一端接VCCIO测量1.02,0欧电阻一端接开启  一端接VCCIOPG信号  测量0V ,追查到RT8121GQW17脚 无PG , 我直接去掉那个那个0欧电阻  Cpu供电芯片开启有了  ,说明RT8121GQW拉低了开启。 加内存开机 主板亮机咯 。在此之前换过Cpu供电芯片用Rt8859M 。 Rt8121GQW有输出供电,无PG是局部坏了 , 我看只跑CPU供电开启, 没去别地方  就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