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给老本本hp 2230S换CPU电容时,线径有要求吗?

楼主(2021-02-27):
上图是从别处复制过来的的,就是这个本本HP 2230S,进系统掉电,请问换这个CPU电容时,对焊接所用的线径有要求吗?应该没有吧,焊接上了就行吧?我准备用6个330UF的。
cpu

网友:
不能装大多电容, 不然电压要延时好长时间才能正常 超过阀值不行

网友:
搞这么多 四个330 OK

网友:
多了也没啥用

网友:
四个330电容斜着贴根本不需要飞线 不知道你们为啥要给供电电容飞线

网友:
用不了这个多吧

网友:
2个就够了,斜着放

网友:
我基本上5个就够了,太多了没用吧

网友:
这也太多了,都是老机器,搞4个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实太多了,最多六个

网友:
这哪个大师傅的作品 这个数量 I9都够了

网友:
实际 3个就够了 。原装那个电容好象也才900多点

网友:
一般都是四个搞定。

网友:
人才呀 这样焊接

网友:
是不是50一颗?

网友:
四个就足够了哦!多了浪费材料!

网友:
两个330就可以了!

网友:
放个电瓶上去。哈哈

网友:
装这么多 是不是按零件计费

网友:
无语……4个足够了

网友:
卧槽 牛逼搞这么多

网友:
用不了这个多

网友:
我一般都是装4个330

网友:
我天 真下本了 4个足够

网友:
你是想做个*WF词语*吧

网友:
四个330电容斜着贴根本不需要飞线

网友:
不是越多越好

网友:
厉害厉害,真是人才

网友:
不用这么多吧

网友:
我一般都是6个330

网友:
电容不要钱系列

网友:
一般用4个就可以了

网友:
装那么多,有啥用?差不多就够了

网友:
确实太多了

网友:
容量差不多就行了,装那么多会延时的

网友:
4个够了,浪费

网友:
4个足够了

网友:
哈哈,好久没焊过330的电容了

网友:
针对这种东芝大电容的,改两个330电容就可以,老笔记本功率小,不需要太多电容,我都改两个电容,没返修过

网友:
四个足以 两个有时会掉点

网友:
虽然电容不要钱也没必要装这么多吧?又占地方又不好焊

网友:
焊这么多,不说料了,时间对于维修不是钱吗

网友:
人才,你怎么不装12个470的电容。。。

网友:
装太多了啊不要钱啊

网友:
弄这么多 你是要建大楼吗

网友:
楼主真有才 不过用不上这么多吧

网友:
4个330就行了

网友:
这么装壳子不影响吗

网友:
4个就正正好好

网友:
太恐怖了加这么多不掉电才怪

网友:
妈耶,换成我这样做法的话,被师傅看到了就T了一脚

网友:
人才搞那么多点燃

网友:
放这么多装起要顶起来了

网友:
牛逼啊。拍这么多 6个够了

网友:
对呀,老本四个足够,再多也不起什么作用,有时反而不好。

网友:
太多了 一般四个就好了

网友:
我一般就用一颗470的就搞定。

网友:
一般就4个

网友:
3个330就可以

网友:
4个就可以了

网友:
上的电容越多 收费越贵

网友:
卧槽 十个 !!!这是要上天啊

网友:
好家伙,电容不用钱呀。

网友:
这厉害了 10个

网友:
这电容看着真麻啊 四个330就OK了

网友:
4个就得行 没必要搞那么多

网友:
4个330 就可以了

网友:
改这么多也不好的..............

网友: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主板设计缺憾吗

网友:
两个470足够 搞这么多不浪费时间吗

网友:
其实NEC 电容换成3-4个 330就可以了 不需要飞线 距离刚刚好

网友:
厉害厉害,这样都可以

网友:
搞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