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TravelMate P449 BIOS密码怎么破?刷完还在

楼主(2021-02-27):
有2台ACER TravelMate P449 本,一台有BIOS密码,所以从另外一台没有的刷过来,竟然密码还是存在!难道acer的bios密码不是保存在bios芯片里的吗?最悲催的是另外一台好的,装上原来的bios芯片不亮机了,吹焊了好几次,屏幕不出logo,键盘灯都亮,风扇也转。难道用编程器写入时一定要选对品牌和型号吗?用自动的不行吗?
谢谢。

网友A:
找一个BIOS难道比拆机还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BIOS难道比拆机还麻烦?

那当然,我们仓库有几千台回收来的本,找一个一样的本,比找个bios确实容易的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当然,我们仓库有几千台回收来的本,找一个一样的本,比找个bios确实容易的多。

难道不用拆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用拆机吗

这个好拆,就一个后盖

网友:
估计刷BIOS 过程出现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帮顶一下

网友:
已经搞定了,自己合成了个刷进去了。但是另一台怎么刷都不起,电流一直在0.17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