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7572用几分钟 黑屏 重启 掉电

楼主(2021-02-27):
不定时掉电 黑屏 重启,观察了一天以后发现异常,每次重启以后时间都会回到2017年,该主板有coms电池,测量电量充足,下一步检查3.3v是否正常的通向cpu,如果正常的通向CPU,那这个机器当场下课。测量发现Q1901 D极只有2V不到,RTC_CELL是正常的3V,问题呼之欲出就在RC57这颗电阻上,由于没有点位图且主板无电阻标识,硬生生的一颗颗去主板上找到了这颗电阻,测量发现已经变值。换之ok,测试了一天再无异常。

网友A:
有迹可寻,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迹可寻,运气不错

正好碰到一台老是报错,明天可以试试看,是不是相类似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
细心,真心不错

网友:
这种情况Q1901和CC25电容漏电都可能导致RTCRST#电压偏低吧?

网友:
楼主跑线路可以啊

网友:
思路清晰,可以

网友:
厉害!运气和实力俱备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下次多一个思路

网友:
我的IBM不设置时间BIOS里不掉电,也进不了系统 设置了时间就在要进系统的时候掉电 两台了 没找到原因

网友:
是通病吗?多不多此故障

网友:
这个直接一坨锡过去能解决吗?

网友:
好,细心,不错,有时候这问题不对路,怎么整也是无功而返!

网友:
20k的电阻。。。。。。

网友:
这个必须好评

网友:
思路清晰,厉害

网友:
这运气真的很好

网友:
怎么没有照片换电容的

网友:
重启时间就变了  以前碰到过系统问题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就怕CPU问题,电阻问题还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