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未来人类笔记本电脑故障

楼主(2021-02-27):
未来人类笔记电脑X799-980M  屏幕会一灭一亮,灭时没有声音,亮时有声音,关机后会自动重启动,用电池供电正常,插上适配器就会有这样的现象,那个大神遇到过请指点一下。

网友:
换个显卡板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 建议重新打一下 驱动试试 做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