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0P-80充电问题!!!!

楼主(2021-02-27):
可以充电,但是断续充电。充电指示灯也是断续的亮
电流变化:0.54-0.12反复
充电电压:7.85-7.60反复
其余的电压正常,换过电池,换过充电芯片BQ737
EC带程序的,是不是EC的问题那?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芯片

网友:
换EC试试

网友:
先测一下充电管的G极有没波形,有的话说明EC,充电芯片都已正常工作,可能是充电管问题,或是检流电阻,看G极的波形是怎么跳的也可进一步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