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华硕ET2321开机显LOGO掉电

楼主(2021-02-27):
图片上 拆了换成电容!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换完好使!

网友:
温控的

H55

网友:
电容漏电

网友:
原来是元件,改电容就好了?

网友:
可以这么操作吗?!牛!

网友:
所以到底是啥问题

网友:
返修,稳呀

网友:
感谢分享一下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通病哦 温控导致吗

网友:
电容漏电了吗  着么知道的

网友:
华硕pcb repair在线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