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认一ATX电源中的电阻大小

楼主(2021-02-27):
一台HP牌子的ATX电源,有一个电阻坏了,图片如下,请大家帮认一下阻值。谢谢!

网友:
是0.27欧姆的电阻,正负5%的误差,估计2瓦的功率,绿色色环==温度系数的意思

网友A:
有师傅告诉我是20.9欧,不知对不对

网友:
二楼正解,  不符合长度啊

网友:
红=2,紫=7,银=乘以10的负2次方=(-100)=0.01,金=正负5%的误差
简单说就是(20+7)X 0.01=0.27,5%
你认颜色能认准吧,认不准的话就麻烦咯

网友:
高手真多  这货一直不知道怎么认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师傅告诉我是20.9欧,不知对不对

20多对个,这种都是电流检测的组织恨低

网友:
色环计算器只认4环

网友:
找到5环的计算器了,是28.9Ω  ±5%

网友:
应该是2.7欧吧。还要看看是用在哪里。

网友:
看看周围电路有没有和它一样的色环,对比下就知道了,这种色环不好辨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