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N20H3求助

楼主(2021-02-27):
一台进水机,不能充电,NB2672_PCB_MB_V4,充电芯片BQ25700A的19,20脚电阻腐蚀,由于没有图纸不知具体阻值就换了两个100K的电阻上去,现在是显示正在充电,电源接口充电灯亮(原来不亮),但实际还是充不进电,望各位大神指点
有没有图纸啊,论坛没收到

网友A:
这个机器首先看隔离管,有没有完全导通。19脚,20脚,你的电阻肯定用错了。我没记错的话,这两个脚应该是到检流电阻的。具体多少,查这个芯片的其他机器,或者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首先看隔离管,有没有完全导通。19脚,20脚,你的电阻肯定用错了。我没记错的话,这两个脚应该是到检流电阻的。具体多少,查这个芯片的其他机器,或者数据手册。

完美回复!

网友:
其他功能都正常,单独用适配器或电池都能正常开机,就不能充电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不能用普通电阻代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不能用普通电阻代替的

知道具体阻值吗,数据手册上查到: For reverse battery plug-in protection,
10-Ω series resistors are placed on SRP and SRN.不知道多少阻值,谁有图纸,能帮忙看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知道具体阻值吗,数据手册上查到: For reverse battery plug-in protection,
10-Ω series resistors a ...

在料板上拆一个装上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料板上拆一个装上就可以了啊

我也这么想的,不能用普通的电阻代替,要用精密电阻

网友:
谢谢大家,找不到原值,我用20欧的电阻并了一下,目前测试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