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27):
问下维修大佬VHCT125A八角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
芯片

网友A:
最好原值代换
这个知道一点点,即使芯片型号不一样,八个脚功能,芯片大小必须一样。就是不知道用什么代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原值代换
这个知道一点点,即使芯片型号不一样,八个脚功能,芯片大小必须一样。就是不知道用什么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