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触发掉电,用电池不掉

楼主(2021-02-27):
联想g50-70,板号Nm~a273单用电源触发掉电,秒掉,有待机。在触发还是秒掉,电感电压都有。装上电池可以充电,触发不掉电,可以进系统,触发的时候有电流,一会电流0.03。保护隔离没过。开机前保护隔离管g级5V多。开机后g级19.3v

刷过BIOS,换过充电芯片,换过EC。还是原故障。手里没有示波器。不知道怎么修了。求大神指点。谢谢

联想 NM-A273 .pdf

联想 NM-A273 工厂 .rar

网友:
有图,好好查下供电电路不就行了么?

网友A:
描述清晰,看了一下图纸,G极开机后导致隔离管不过,就已经很清晰了,仔细查一下什么信号导致开机后G极的电压不正确,即可找掉掉电的原因了

网友B:
建议查一下充电芯片的20脚的10欧供电电阻,是不是正常,把隔离管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清晰,看了一下图纸,G极开机后导致隔离管不过,就已经很清晰了,仔细查一下什么信号导致开机后G极的电 ...

谢谢,我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查一下充电芯片的20脚的10欧供电电阻,是不是正常,把隔离管换掉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查一下充电芯片的20脚的10欧供电电阻,是不是正常,把隔离管换掉

昨天修到一个就是10Ω电阻变大,导致带不动负载,电阻变大但是有电压,就被忽律了,修了2天才找出来

网友C:
你好好查一下类似的问题     楼下有人给指出的地方你可以好好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好查一下类似的问题     楼下有人给指出的地方你可以好好看看

谢谢,楼上给的提示修好了

网友:
是20脚电阻问题,还是保护隔离管的问题,我想应该是后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上给的提示修好了

根据谁的提示,也不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