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主板电路图中的TC指的是滤波电容吗?

楼主(2021-02-27):
如图,红圈处的电容,TC表示是滤波电容吗?

网友:
是的,是电容,是有极性电容

网友:
但是新机器都是贴片电容了

网友:
是有极性电容

网友:
这个不用深究,意义不大。换个图纸可能就不灵了,别的图纸可能是PC13, 或者C131.

网友:
找点基础的视频看看吧

网友:
看图啊,这个是有极性电容,不是滤波还能做什么用

网友:
应该是钽电容吧

网友:
看实物就晓得是不是有极性电容了

网友:
图纸和实物会有一定的差异的

网友:
应该是有极性的滤波电容,时间长了就好了

网友:
看的多,学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