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降频,请大佬帮忙

楼主(2021-02-27):
最近收了一块蓝宝石R9270,参数如图,显存频率锁定300,正常1200。

刷进正常的BIOS文件进去,重启之后用GPU-Z把bios保存出来,然后读取BIOS 1200显存频率 被改写成了 300

此卡是双BIOS,都是这个问题。正常跑分7万多,这个卡只有2-3万,但是我玩魔兽世界游戏没有任何影响。

请教各位大佬,这卡要怎么修?

网友:
双BIOS你只刷了BIOS2?被BIOS1改写了?你把闪存弄成写保护

网友:
刷bios,干核心,还不行盖白布

网友:
买好点的硅脂试试

网友:
两BIOS都刷了?

网友A:
是的,好的BIOS刷进去会被降频,BIOS文件被修改,并不是读取错误

网友:
这骚操作,我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好的BIOS刷进去会被降频,BIOS文件被修改,并不是读取错误

你有编程器吗?

网友C:
GPU-z版本bug或者bios,EErom闪存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有编程器吗?

这个可以用软件直接刷进去,我有土豪金43编程器就没用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U-z版本bug或者bios,EErom闪存坏了

这卡是双BIOS 两颗芯片都坏的概率有点小,不过还是值得一试,先换一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软件直接刷进去,我有土豪金43编程器就没用他

用编程器单独编程一下芯片校验一下写入数据

网友:
向大家通报一下最近的维修进展
显存测试能够跑过,刷进正常BIOS进桌面黑屏,从核显启动也黑屏,但显示器是被点亮的。显存频率将至300正常启动。干了核心,也不管用。

只能将就自己用了,反正玩游戏没差别。。。

网友B:
你看一下GPU Z里的信息有没有异常 或者BIOS不对
你上个核心跟显存颗粒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GPU Z里的信息有没有异常 或者BIOS不对
你上个核心跟显存颗粒的图

这卡被修过,我打开看最后一颗显存被换过,都是海力士的,但这一颗前边不带sk, 我以为问题找到了,换了同样带SK的海力士显存之后测试显存, H通道有报错 ,我观察背面电阻好像有裂缝,测量没有阻值,换了之后显存测试 PASS 。 刷进正常BIOS 进桌面就黑屏。

网友:
看了下先两个的文件支持你的显存颗粒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149015/Sapphire.R9270.2048.130822.rom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 ... 270.2048.131105.rom

网友B:
刷之前把原来的备份一下吧
再不行找找显存高频率下工作的测试命令,测试一下显存,看有没有暗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之前把原来的备份一下吧
再不行找找显存高频率下工作的测试命令,测试一下显存,看有没有暗病

感谢老哥的帮助。网站上945频率是蓝宝石白金版270.  这个如同7850模样的是930频率的黄金版, 我跟别人要了原版BIOS  刷上之后 该进桌面的时候就黑屏。 不想折腾了 凑合用吧 。谢谢大佬的帮忙,学到了很多

网友D(2021-03-31):
你这个修改bios是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修改bios是什么软件

VBE7.0.0.7b

网友(2021-07-16):
險存被換過就先懷疑他吧,換一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