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UX305CA使用一半 掉电

楼主(2021-02-27):
机器进水一段时间了

拆看看主板 有几处有进水痕迹 清理一下后 大概测量没有短路

开机认不到美光M600 256G 硬盘 尝试性风枪吹一下主控 正常了~

上系统驱动时也确认到电池%数有往上跑 过了10几分钟 直接断电 无待机

断开PJP813 AC_BAT_SYS 量测后端短路 最后发现BQ24780S 旁一颗电容短路了

以防万一 周边发黑电容也一并更换

阻值正常了

网友:
看样子是神操作啊!66666,感觉是19V的电容,那么大一颗!

网友:
昨天修到一个24780不过隔离管的,查vcc有18v供电,隔离管控制级有升压波形,就是不导通隔离管,最后检查vcc10Ω的电阻阻值变大了,检查芯片供电有电压就没管了,结果导致走了弯路

网友:
看样子是神操作

网友:
加分吧         小白相当有用

网友:
进水的容易返修 不稳定

网友:
那电容进水原本就要坏了

网友:
这个引起掉电应该有腐蚀吧

网友:
这个可以有,够细心

网友:
现在修机子没利润都没耐心修了

网友:
学到了,但是稳定 吗,有返修吗

网友:
进水的机器暗藏杀机

网友:
你那个图纸是什么软件

网友:
修好能挣钱就行!

网友:
加分了 ,看似简单,遇到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
还的查查腐蚀的地方。

网友:
进水机就是毛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