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p-Top 15S-Du1011Tx 进水求腐蚀处电阻值

楼主(2021-02-27):
    接到一台HP Lap-Top 15S-Du1011Tx  主板是LA-H323P的机器进水多处腐蚀,全部处理后,检查没有明显短路后,插上适配器有待机,按开机键后电流能上到1.0A掉电,仔细检查发现在其中某一供电处PQ2明显腐蚀更严重,管子看起来是那种转换管子,型号是K271第二行是一个8,测量发现该管子的6脚为19V,也就是连1801的那个体积大的电阻的引脚,2、3脚并联在一起,通过一个电阻(也就是黄圈处)接到3.3V上,,黄圈处右侧电压为3.3V,左侧为0V,也就是PQ2的23脚电压为0V,从引脚铜皮大小可以判断应该是供电,不该为0,电阻已经严重腐蚀,测量到好像470K,不知对不对,如果用一个小电阻10欧姆的代替,机器就只能待机,按开机键不能上电,希望哪位大神能提供该阻值到底是多大?或者有那个管子的资料,如有图纸最好,可以付费购买。谢谢!

网友A:
拍张完整的图,我手里有一片这的板子,量测一下发给你

网友:
怼个10K左右的电阻就行  只要不是参与电压反馈电路的  贴10K左右的是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一般找个10k或者20K的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张完整的图,我手里有一片这的板子,量测一下发给你

好的  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拍张完整的图,我手里有一片这的板子,量测一下发给你

多谢!
在PU72附近,PQ2的2、3两脚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
在PU72附近,PQ2的2、3两脚处

470K
这个主板的bios可以传我一下吗?找了一天没有找到

网友:
这个主板的BIOS可否传一份给我

网友:
可以用100K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