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试修研华610L/IPC-610-L

楼主(2021-02-27):
开年这几天修到几个老机但都还报起价了,老朋友HP V3000也来了一台,华硕K42JR来了2台;一台X201I换风扇后不转修主板然后硬盘还是坏的,换硬盘后打声卡驱动就卡死又修声卡。这个研华610L/IPC-610-L不熟悉但价格报的最高算试修:

网友:
让楼主检漏了,晶振最好用示波器测,一般不用万用表,除非示波器不在手上

网友(2021-04-12):
这个板子 你是第一次修没有经验 我第一次修的时候我测发现那条线有电的时候 我就测了一下 就知道是电池的  还有一种比这个新一点的 开关还是5V待机也是用这样连接的 要是不知道 忘了接 修半天都不开机

网友:
让楼主检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