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笔记本待机5V上管击穿维修,RT8026B和ISL6237待机芯片工作流程分析

楼主(2021-02-27):
收到笔记本DELL 14R,不开机,插电大电流,大喜,估计捡漏了,拆机。板号如下:

直接测到公共点对地短路,没什么说的烧机,很快摸到5V上管烫,拆。

公共点不短了,测5V对地还是短,继续烧,发现5V的电容短了,继续拆

发现5v对地还是12的二极体值,继续烧,有摸到内存供电的芯片发烫,拆

再测发现还是二极体值偏低,75左右,继续烧,发现usb的5v转换芯片微微发烫,拆

好像差不多了,开始补,在茫茫板海中寻找,终于找全了,补好,大体测了一下,没问题,上电,瞬间0.3A,后保护,断了再开也没有电流了,过几分钟后再开还是第一次的时候有0.3的电流,然后保护了,没什么说的,直接上示波器,测3v,5v,一点都没来,奇怪了,因为保护后有公共点,所以没测充电芯片,图纸上的芯片是RT8206BGQW,而实际板上是ISL6237,估计是可以代换的吧,看看图纸:

根据上面右边的逻辑图可以看出这个待机芯片有点特别,以前的经常是线性有3.3v和5V,而这个线性只有一个5V输出,好神奇!根据图纸测量6脚vin:19V,4脚onldo:5.4V,这个电压有电奇怪,不管了,7脚电压为零,不对,一测,发现这个脚也短了,一查这个脚去的地方还挺多,烧吧,一烧是待机芯片短了,拆了换掉,上电,看电流感觉没问题了,一测3,5v都出来了,晕死了,换了这么多了终于出来了,触发电流走的很漂亮,装上液晶屏,亮机了,幸运啊,没把桥,ec那些烧了,测试一下其他功能,键盘,声音没问题,最后查到小板的usb口不能用,估计也是5V的转换芯片坏了,拆下来,换掉,ok!
这个机器换了N个零件。上个图

下面简单分析一下RT8026B和ISL6237待机芯片的工作流程:

下面是数据手册截取的关于线性输出的描述,给看得懂的人看的,看不懂就算了,也没什么关系的

以上分析是根据ISL6237数据手册推测而来,如有错误请指正!

 会员783798100鑫豆2024-8-8 00:10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A:
换了这么多  修好你还有担心会不会返修

网友:
短路点已经找出不会返修

网友:
思路清晰  新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这么多  修好你还有担心会不会返修

感觉不太担心啊

网友:
大件没坏不错

网友:
的确,要是坏的话直接放弃了

网友B:
第四和第五什么意思?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四和第五什么意思?看不懂

有线性开启就有第4输出线性,第5的信号由其他元件提供,一般是EC发出

网友C:
你呀,一开机就烧机,哪也坏这么多了,祸害多少新品?眼睛看的出来,总不能开电脑图,浪费时间,眼睛看不了吗?烧鸡也烧的出来啊!

网友:
那么简单的问题,给你刷出那么多单芯片出来,光扯淡

网友C:
我十分钟就能搞定,不用看图纸,直接搞定,也不会烧那么多芯片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十分钟就能搞定,不用看图纸,直接搞定,也不会烧那么多芯片走弯路

待机芯片那里还是看了图纸,因为这个待机芯片很不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呀,一开机就烧机,哪也坏这么多了,祸害多少新品?眼睛看的出来,总不能开电脑图,浪费时间,眼睛看不了 ...

烧机时本来就没开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十分钟就能搞定,不用看图纸,直接搞定,也不会烧那么多芯片走弯路

上管击穿烧后级,又不是换个电容那么简单,3V5V上管穿后级必坏一堆芯片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写了那么多,是不是走了弯路我不知道,但是这样我们才会学习那么多,感谢分享

这次算是简单的,我有一次碰到3v,5v都不对的,修的我直接不想再碰那台电脑,看到别人分享了类似的案例,所以没分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快定位了问题啦

因为问题简单

网友:
低调了,大佬

网友F:
不论如何,的确算是经典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论如何,的确算是经典案例

呵呵,太简单了

网友E:
修好你还有担心会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你还有担心会不会返修

这倒不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十分钟就能搞定,不用看图纸,直接搞定,也不会烧那么多芯片走弯路

感觉有点狂了,10分钟估计搞不定   烧这么多芯片  也许是来的时候就已经烧了

网友:
这机器太老了

网友:
这个也不错,就该分享自己的快乐

网友:
老是老,思路是一样的

网友G:
大短路 烧了这么多件、也是实属不易!能修出来说明楼主 也很心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短路 烧了这么多件、也是实属不易!能修出来说明楼主 也很心细啊!

谢谢鼓励!有的机器修的想砸了,修了一堆,还有些小毛病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说的我是不敢动了

网友:
说的我都不敢动了

网友H:
以前修过大短路的,烧的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修过大短路的,烧的一塌糊涂

烧一大片的就不想修了

网友I:
公共点短路坏这么多东西

网友:
问题还是比较简单 不过付出还有收获滴

网友J:
咋会同时烧了这么多器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咋会同时烧了这么多器件啊。

也许就是瞬的事情,其实真正击穿的就是mos管和电容,待机芯片,其他的是击坏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公共点短路坏这么多东西

是5V上管击穿

网友:
他家用的380V的电吗。烧这么多元件

网友:
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