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搜索图纸看哪个型号

楼主(2021-02-28):
我有一笔记本华硕 背面有2个型号  一个是A40J   一个是K42JE  请教各位老师如果我要搜索图纸哪个搜哪个型号呢?

网友:
主板上有个贴纸,上面的型号为准

网友(点评):
这个是刷BIOS看的。找点位图看板号就行

网友:
感谢回复 了解了

网友:
主板上的丝印,有Rev  x.x的

网友:
谢谢指教,我拆开看

网友:
看版号肯定对啊

网友:
现在发不了图  我打出来  MODEL:A40J     MB VER.  K42JE   ID:3D

网友:
可以按照版号搜索 不过asus的图纸一般很难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