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小白求教联想一体机屏幕接口改装问题,,,

楼主(2021-02-28):
我一块联想S4030主板,刚好网上收了一台主板坏了的联想S710一体机尸体,想把主板接上S710的屏幕,屏幕接口是LVDS和主板是一样的,就是电源接口不一样,屏幕背光出来接的一块应该是变压的板子然后出来10针,主板上是12针,我现在只能主板通电测了12针里面有20V 3.3V和接地,,,,不知道怎么接到屏幕的10针上去,,,,,

网友:
本人纯小白 ,,求教各路大神!!!

网友:
你不会用万能表吗      供电脚你会测量出来吗   其他不你直接一坨锡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A:
这是主板原先接的屏幕电源板!

网友:
你这一体机主板代换比较麻烦,不如考虑配一个22寸或者24寸的显示器主板,可以用HDMI接口接任何主板这是我改装的一体机

网友:
我知道网上有卖还装的通用主板,,我这是垃圾佬想着能改就不花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主板原先接的屏幕电源板!

这是屏背光供电恒流板,根据IC芯片引脚定义容易查出接口定义。

网友:
从恒流板这边找定义 一般表面看的出来

网友:
灯条正极接一起,负极接一起,就可用。

网友:
这是背光升压板

网友:
屏背光出来的6针,其实只有一正一负吧!

网友:
查两侧的引脚定义,根据定义配线

网友:
你只是改LED恒流板,接4根线就行,找到供电正负极,背光开启和调节端就可以了。

网友:
查一下定义, 可以改成两根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两个屏幕里灯条互换,什么线路都不要动